盈通G41C V2.1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3-07-30):
(图片)

网友:
说实话打CPU座   很少打出问题    所以有时候都不想打了

网友A:
775的座子最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有啊 就是有针脚的那种 在板子的下面有焊点。只是相对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75的座子最容易出问题了

775直插式的那种就不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75直插式的那种就不会。。。

775还有直插试的??我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75还有直插试的??我没见过

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吗‘、??

台式的有吗?

网友:
难道没有嘛

网友:
有的,PCB下面有针的,还有BGA的座子的,就是下面是锡珠的。

网友C:
请问怎么焊cpu做,我只会焊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焊cpu做,我只会焊桥

跟旱桥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旱桥一样

775这个座子用不用拿下来,里面有一些事塑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775这个座子用不用拿下来,里面有一些事塑料的

bu yong

网友C:
那塑料怎么样,上下温度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塑料怎么样,上下温度多少

我是直接289度,4曲线

网友:
提供了思路,很好的实践。

网友D:
我怀疑不是仅仅是数据线,可能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不是仅仅是数据线,可能还有别的问题。

有这个可能

网友:
我刚修一台也是这个故障修好了

网友:
775还有直插试的??我没见过

网友E:
775有直插式的吗?
瞧瞧嘎嘎
难道没有吗
详情

网友(2013-08-29):
引用 网友E:
775有直插式的吗?
难道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