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不了负载的液晶显示器电源一体板的维修。

楼主(2013-07-30):
前几日修了一台benq 17寸的液晶显示器,现象是开机电源灯不亮。拆机检测断开驱动板和灯管后5伏12伏正常。用另一块板代替证实驱动板和灯管均正常,因此可以断定是原机的电源有问题。按常规对电源的相关电路
进行了检测没有发现异常。接下来对光耦817'tl431进行了更换故障依旧。接下来又对电源调整管及电源ic1200ap40进行了更换,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对相关电阻进行拆卸测量,当卸下r609测量时有了发现0.22欧的阻值变成了1欧更换后上机测试全机工作正常。一个小小的限流电阻引发的棘手问题终于解决了。发此贴希望能对遇到相关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呵呵,今天就帮到我了,它也变成1欧左右了。汗,坑啊,用指针表的要看仔细了

网友:
这种小问题最难大师傅,又不好修双花时间

网友:
这个电阻不好量吧!用代换法还差不多

网友:
5V 12V都正常 还修呀 楼主打错字了吧

网友:
呵呵 小电阻不正常惹的祸!!!

网友:
思路本来该这样。不加负载电压正常,接了负载指示灯闪 明显带不起负载。这样就考虑芯片持续供电电容  然后0.39欧对地电阻 ,最后就更换次级滤波电容 了。

网友:
这倒是还没遇到过,学到了,谢谢!

网友:
我每次就喜欢修 一闪就灭 要么是不通电的

网友:
是S级小电阻吗? 能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