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重启是什么原因所致

楼主(2013-07-30):
     当电脑使用久了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毛病,电脑不能重启是怎么回事,是很多人想摆脱的,下面我们看看。
     电脑软件和硬件出问题都可以导致电脑无法启动,那么如何判断到底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成了不少网友比较头疼的事情。
     硬件出问题导致电脑不能开机通常会表现出开机时机箱出现报警声音,机箱中风扇不正常运转等情况;从维护电脑经验来看,内存、电源和显卡导致电脑无法启动的情况要多一点。内存接触不良,主板烧坏,主板电容爆浆,显卡不兼容等等这些都是硬件导致电脑无法开机的原因,我们在实际处理时还要一一排查。
    软件出问题导致电脑无法启动通常不会出现上述的电脑报警现象,一般都是发生在电脑启动自检之后,甚至出现操作系统界面后再出现黑屏等现象。ntldr丢失,系统驱动文件丢失,甚至电脑中毒等等都属于软件引起的电脑无法开机的原因。
    所以造成电脑无法重启的原因有很多,我们要及时的了解。

网友:
是不是什么进程一直无法结束?看看有没有不常见的进程?会不会是病毒什么,还是什么软件,如果不需要的就删掉试试

网友:
这个讲的有点太笼统

网友:
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