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oc tp-400cla 5vsb

楼主(2013-07-30):
求一aoc tp-400电源5vsb电源输出的稳压管参数或型号

补充内容 (2013-7-31 16:32):
,已找到同类图,sg6105的,现在是6.2v稳压管d14坏,拿掉后sb+5v端输出十几v,r37过热烧焦,,而300v端正常,sb+5v端不加稳压不应该这么高呀,请师傅们指教

补充内容 (2013-8-1 23:28):
在sg6105连光隅二脚即11、12脚接一tl431后sb5v已正常,但绿线只有一点几v,无法起动。待买到ic后再试

网友:
是保护管嘛?6.5~7.5V/1W的试试吧。

网友:
稳压二极管: 1N4735 (6.2V)

网友:
求一aoc tp-400电源5vsb电源输出的稳压管参数或型号

补充内容 (2013-7-31 16:32):
,已找到同类图,sg6105的,现在是6.2v稳压管d14坏,拿掉后sb+5v端输出十几v,r37过热烧焦,,而300v端正常,sb+5v端不加稳压不应该这么高呀,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
没人肯教

网友:
检查待机电路的元件,主要是光耦和后面的三极管,待机电路中10V的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在sg6105连光隅二脚即11、12脚接一tl431后sb5v已正常,但绿线只有一点几v,无法起动。待买到ic后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