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如何解决

楼主(2013-07-30):
不少网友都反映在联网时,电脑会出现本地连接受限制或者无连接的情况。具体现象就是连接信号上有个黄色的感叹号,也不能修复,很多网友就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儿。
出现原因:
ADSL虚拟拨号上网基于PPPoE,它等于在机器和ADSL局端之间建立了一条用于拨号的虚电路,因此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不影响虚电路的正常使用。
解决办法一:
本地连接:
1.点击 开始—设置—网络连接—本地连接—属性—常规
2.双击Internet协议(TCP/IP)—属性
3.填写IP:192.168.0.2,子网掩码:255.255.255.0,默认网关192.168.0.1
4.使用下面的DNS服务器地址首选:1.1.1.1,点击确定

宽带连接:
1.右键单击宽带连接—属性—网络—选自动获得IP地址—确定
2.确定是单台电脑不能上网,还是局域网中所以电脑都不能上网,如果是单台电脑不能上网,依次单击开始—所有程序—附件—通信—网络连接命令,打开“网络连接”窗口(也可以直接右键单击“网上邻居”,选择“属性”即可)
3.接着检查“本地连接”的状态。如果本地连接的图标是两个小电脑闪亮,提示“已连接上”,这就说明网卡基本能正常工作,不能上网是由于操作系统设置不当或软件限制等原因引起的。接着检查电脑中的防火墙设置、代理服务器设置等。
4.如果“网络连接”窗口中的本地连接图标是灰色的,说明本地连接(网卡)被禁用了,这时只需双击本地连接图标重新启动即可。
如果“网络连接”窗口中本地连接图标提示“本地电缆被拔出”,则表明网线接头松动或网线有问题,接着检查网线是否接触良好。
解决办法二:
1.重新启动电脑,让其重新自动分配IP
2.把网卡的工作模式调到10M(100M)半双工的工作模式下,具体途径如下:
a点击“本地连接”属性
b点击“Internet协议(TCP/IP)”,再点击“属性”
c在“常规”中点击“使用下面的IP地址”,并填写IP地址、子网掩码和首选DNS服务器的数据
d点击“高级”,在“DNS”项中添加一个地址,在”WINS”项中添加一个地址
f确定—确定—关闭—OK

网友A:
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受限呀

网友B: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呀多数是路由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呀多数是路由设置

嗯  只是用路由器麻烦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受限呀

哦  没遇见过受限制的情况

网友:
问下你无线连接有时候提示感叹号 有限制的连接 怎么解决

网友:
下一个小插件,百度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