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706与C5707不是可以通用吗,针脚位置定义一样吗?

楼主(2013-07-30):
维修中碰到几次C5706了,论坛中很多人都说可以用C5707代替.但我测量是发现引脚好像不一样. 这个是C5707的资料图.按资料定义.从左到右应该是BCE. 我把旧的C5706拆下来,红笔接1脚,黑笔各接2和3脚,都有约600的值,说明正常.但测C5707的时候,发现位置相反的.要红表笔接3脚.黑笔各接1和2才有值,测量结果引脚定义不是BCE排列了.C5707是新买的一批,都这样.不知道我是测量操作错,还是本身它的定义就不是BCE的顺序.或者理解错了,附上测量图.希望前辈们帮忙解释下.

网友:
从未见过C5707脚位反着的,和5706通用

网友:
最好5707代5706,5707不管是电压和功率都比5706大

网友:
l可以通用       两个管子的脚相反 安装的时候反着安就好了  我安装过管用

网友:
可以通用..............

网友A:
你万用表的表笔,是不是插反了,你真有才

网友:
不应该呀   原来老一点的lcd里面的高压部分c5706爱坏  ,我就买了c5707直接代换 的,用表笔打起和板子上面标的极性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万用表的表笔,是不是插反了,你真有才

怎么可能插反....你不也想想 插反的话C5706应该也是反的,但5706正常..

网友:
这儿真的可以用 。我经常 5706  代换5707都能用

网友:
C5707直接代换C5706,很可靠。

网友:
完全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