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770T-C45自动加电不跑码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3-07-30):
msi 770T-C45自动加电不跑码是哪里坏了?CPU供电1.8V,电压都正常。就是不亮

网友:
时钟,复位,总线,都量了没有,PG信号之类的都看看

网友:
检测下那个V星的专用芯片的所有条件都满足了没有。。。。

网友:
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
我的复位正常  就是不跑马啊

网友:
应该是IO挂了 ?

网友(2013-09-15):
我这也有一个,不过是7623的板子,自动上电,不跑码,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换个IO试试啊

网友:
差不多是IO坏了,查查IO,还有南桥吧!

网友(2014-07-02):
自动加电不跑码!这个是重点!按开机时序查问题,MSI的是不是有开机专用芯片?MS-6G  MS-7G之类的,先把这个修复再考虑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