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3-07-30):
IBM笔记本,拿来是不触发,拆机,我把硬盘光驱取了后可以触发了,然后就顺便给人清个灰再装上一切东西也可以点亮,就收了人家一个清灰钱,清灰时看到板子有轻微发霉,也没去再意,结果还没三天,人家又来说不触发了,怎么弄都不触发,拆机,测待机3 5V正常,待机电压只有0.015V,记忆中这个板子待机要在0.02才可以触发的,找图纸,测U61 的48脚MPWRG无电压,但TB46脚已经发出-PWRSHUTDOWN信号,PMH 24脚也收到-PWRSHUTDOWN,U61的24脚 经过测量是VDD15V待机没有出来   只有5V     升压没有完成    在网查到VDD15要出来  必须要48脚MPWRG为高电平3.3v    经实测为低电平,测得跟48相连的R749另一端有3.3V电压,然后有别的事放那没修,放了一晚上,早上起来,插电,又有0.02V的待机了,可以触发亮机,一上午怎么点都可以,不放心不敢装机放那,到中午点可以了,一切正常,放那吧,到下午三点多再点,待机又变为0.015不触发了,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情况请帮心指点下

网友:
这个机子,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行,有时多插拨几次电源又可以触发了,请问大家是哪里有问题啊,可以触发后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之前修个T61也是这种问题 搞的头都大了!一天不小心“吱啦”一声 无待机了!这下汗水顺着脖颈子流出来,这就开始了无待机的维修!换了u61 换了lenovo的芯片 换了充电管理!至今未回来!一定淡定 别把问题扩大 查查U61附近的条件!不行换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