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老主板维修!

楼主(2013-07-30):
今接到一批华硕的老主板,客户说都是不开机的,我一看一下子十来块,于是让他放修了,客户走后,开始维修,我试试有几块是12V短路的,于是让徒弟搞定了,剩下的几块我开始研究下,主板型号都是M2V-TVM/S  ,此版故障是不复位,于是开始测量电压,发现CPU 无电,内存电压低,只有0.65v,心想把内存电压修出来cpu就有电压了,由于没有点位图,只好跑线了,跑啊跑发现到了内存槽上边的一个八角芯片,于是看看什么型号原来是APW7120,于是找到APW7120PDF,得知,1脚boot启动脚5脚VCC8脚输出脚1.9v于是测8脚0v,无电压输出,换了一个APW7120内存电压出来了,cpu电压也出来了,主板正常跑码亮机了,还有一块cpu没电,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就好了,有一块是自动加电不复位,由于此版开机由开机芯片和I/O IT8716F-S 组合开机的,没有点位不知道如何让下手,于是下了一份,找到开机的条件,既然插上ATX就直接加电开机了,拉低绿线,找与绿线相关的元件无发现异常,迷茫中......无意之中在论坛发现有一个帖子和我这块板现象差不多,于是看了一下他的帖子,抱着试试的心态去维修,我换了一个排阻,不在自动加电了,但还是不跑码,于是开始测量全板供电,发现又是和刚才修的那块一样,换了内存管理芯片后恢复正常了,为了证实际,我又把原来换下来的排阻装回原来的位置,也不自动加电了,难道此排阻空焊了,我测量也没有发现阻值变值,很不解。 就是此处排阻。                                    总结:此主板RT9245A   和APW7120好坏可能是通病,还有此排阻空焊,i/o损坏。

网友:
现在修主板要不上价啊,二手也便宜了……

网友:
维修真辛苦,不如卖红薯……

网友:
那排阻不是不是开焊,是有漏电,你不换以后还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