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1212T 笔记本不加电 BIOS 的片选信号

楼主(2013-07-30):
索尼PCG-61212T 笔记本不加电 CS片选信号和A D线刚插上电源波形正常 3 V 5V 待机正常 ,过会儿没有波形 ,3V  5V 待机也没有了 ,插上电按开机键 .PWRBTN#跳下 3.3V 后变成持续的 1.6V ,这时3V  5V 都有,CS片选信号和A D线波形都正常, BIOS刷了一样,EC也换了 请教下面怎么修

补充内容 (2013-7-31 07:31):
按开关冲电指示灯亮下 按住开关不放冲电指示常亮。

网友:
这种都要加焊CPU就可以

网友:
是SONY小本本是不是

网友:
如果不显示 可能是显示这块出问题了

网友:
你BIOS没刷错吧。应该是有元器件不良

网友(2018-10-29):
应该是有元器件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