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的液晶显示器坏了大家帮帮她吧?

楼主(2013-07-30):
这是在客户主机里面的写真照片,你们感觉是真的吗? led的显示器,左边很暗,右边正常,从来没有修过led显示器的灯光问题。问题1,你们看这是哪里问题呢?
问题2,你们修led显示器的时候用什么工具测试led背光呢?
问题3,用什么工具测试led高压板是否好坏呢?
lcd 的显示器都有灯管,和通用高压板可以测试。可现在这个led我们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LED有分段显示的,是不是线断或者是LED坏了?

网友:
顶起来,着急哦。快点来吧

网友:
客户应该是做淘宝的  卖衣服的 模特图片

网友:
还怪不赖呢,不知道显示器哪里可以弄到照片,坑大伙吧

网友:
换灯管没有

LED的能换灯管? 别误导别人。里面是发光二极管不是灯管

网友:
还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
拆开板子上图,让我们先看看板子啊

网友:
LED灯的问题...拆开看下.这是有几串灯没有亮起来..这个容易修

网友:
换灯条就OK拉。还是不要传照片的好,除非是你自己的照片,哈哈

网友:
图不错  座等高手!!!

网友:
LCD换灯管,LED换灯条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LED换高压驱动条,高压部分有问题,我前几天就遇到这样问题/

网友:
LCD 容易, 通常换灯就好
LED 还没遇到过, 相信换灯也能解决

网友:
1、 可能屏与驱动板的接线有问题 换一条试试
2、 要不就是屏的问题了 保修吧
祝你好运

网友:
衣服再露点你可能就有答案了

网友:
LCD是灯管,  LED应该也是灯的问题

网友:
LED背光没有高压的,大多数是24V带动的,即LED分成四至六组串联接至直流供电,象这种情况应该是LED灯带连接的铜箔出现了开路或接触不良,使劲拍两下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由于图片的真实性还得不到认定,且不太具有观赏性啊。有图有真相。

网友:
升压板出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升压电路的升压后的电压有点底,可以在升压条和Led灯条下手

网友:
换灯管没有

网友:
先测测高压条给LED供电电压时多小。一般24---70v。电压正常。一般就是灯条问题。碰过一个是高压条问题。明显有烧糊的地方。修理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