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有待机电压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7-30):
D600开时有待机电压3,开机跑到49后 掉电。
什么情况 请高手解决谢谢了。本人菜鸟刚开始所以麻烦大家请的详细点,真心感谢。

待机电压3 开启跑49? 你这是说的电流吧

网友:
看看哪路电压没有开启,

网友A:
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按时序慢慢查总会差到问题的。不能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按时序慢慢查总会差到问题的。不能急

谢谢,那你的经验先测哪里。我自学当中 没有头序 谢谢了 老是问些低级的问题。

网友B:
自学了还是先买本维修资料看看吧,个人建议...

网友C:
首先得看看各组电压都起来没  必须保证电压都正常情况下 才能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学了还是先买本维修资料看看吧,个人建议...

嗯 文字 方面有时理解不了。我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遇到实际问题把它解决了 不成长的快点吗。
理论方面我也在看 就是现在无头序 。不过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得看看各组电压都起来没  必须保证电压都正常情况下 才能亮机的

嗯 先检查ECl的还是先从电源口开始跟电路 像这样情况 大概是那方面的问题   我这样一步步查 而费时间而且完全摸不到头序 谢谢啊

网友D:
机器太老了,修还是买个主板合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太老了,修还是买个主板合算呀、。

嗯,我只想解决问题 不然一直卡在这里 没办法进步啊  真心求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