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到英业达代工的HP4311S板子OCP电路的缺陷

楼主(2013-07-30):
图1是适配器过流检测电路,其中BQREF是充电芯片BQ24740第10脚的REF电压,如图2是3.3V.ICS脚也是BQ24740第15脚IADAPT,这是适配器过保护隔离后电流经R87(0.01殴)电阻前后,并由BQ24740的2脚,3脚检测压差后乘以20倍产生的,经第15脚IADAPT流出改名为ICS.(根据计算:保护隔离后的电流*0.01*20后就是ICS的电压也可简为:电流*0.2=ICS电压)那么ICS电压要超过BQREF3.3电压,U14的OUT产生高电平,过流保护(OCP)才会起作用,这时电流至少应为16.5A.这么大的电流产生,OCP才起作用,还有意义吗?

网友:
这个你高过工程师了

网友:
这样会出问题吗 ,还是烧什么东西,你是高人

网友:
这个还应该看R1071的功能的

网友:
真想知道,你修板子有多厉害,

网友(2018-09-26):
前辈的探索精神值得敬佩,只是这个16.5A的电流,应该是前辈计算错误了。普通笔记本适配器最大也就提供4.2A电流,此本就算能睿频,也不会超过8A。

网友:
还要看R1071的串联分压点的作用。ADP_PRES应该是电源适配器插入时产生的一个使能信号,电源适配器存在时双MOS导通R1071被接地。这样运放的3脚分压点可以计算出来是0.76V,然后根据你那些算法可以得到大概是3.8A时接近保护点。

网友:
缺陷应该没有  只是没找到维修的方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