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新主板的华硕机子,装不上系统,各种错误码

楼主(2013-07-30):
这部机子是换的新主板,客户说放视2小时会蓝频,收到机子后我开机放视频测试,一切正常,到下午3点钟出问题了,死机了。后来各种蓝频错误码,之后各种PE和纯净版都进不去,经过测试,硬盘无问题。就放着没管,今天上午开机换WIN7系统,奇迹啊居然进去了,开机检测,知道下午2点一切正常,调了5分钟待机,过了1个小时尼玛又出问题了,死机了,我果断重启。重启以后过了WIN7图标,出现指针就不进桌面了。再次重启后进来桌面,结果系统出问题了,老是提示应用程序破坏,桌面背景全黑,我进入安全模式也是这样,桌面点鼠标右键一直是提示应用程序破坏。此机是板载内存,没有替换内存测试。上几张图,求高手指教,除了内存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会照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小戴兄别搞了 直接换电脑吧!

网友:
这个机子搞了2天了,有高手知道故障在哪里吗,求指教,明天拆机换内存测试。

网友:
看这个代码 是内存的意思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板子不稳定?

网友:
昨天就打算换个内存的,没有换,今天经过测试内存有问题,看换了内存后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硬盘都知道排除,为啥不换内存试试,怕麻烦嘛···主板以外的附件都替换完了如果故障依旧,那再考虑主板问题~搞了2天了,很累吧

网友:
内存有问题,建议换内存

网友:
50是内存,

网友:
再次申明,此机是板载内存,取内存要做BGA,我师父发话了,明天加热取内存。

网友:
换内存 装XP系统

网友:
思路: 软件方面就换系统了 不多说。
硬件方面就是 1.内存到NB到U间抓捕数据出错  2. 内存到显卡AD(温度或者缺陷BUG 建议查下通B)到U本身
3.硬盘MBR出错 到板上接口到硬盘控制芯片 有问题也会出  硬盘本身也会导致的出错的可能很大
个人维修中一般遇到这种问题都是先替换配件在动其他。 换内存、硬盘(带万能系统)后裸机点起。查显卡条件  温度 缺陷通病 一般就都修好了 。 这种问题动芯片都很少的 。
最后有一列我修的给你说下吧  开机用游戏 视频一段时间后蓝屏 死机 ,上列思路基本做完后依旧。 拆解裸机 查内存 显卡 U 主VC后 U供电不稳 老跳 检查中发现一相上管稍微有点漏电 取下后测阻止偏小 换新后 重新测试 U稳定了 烤鸡一天LOL 正常 一直到现在半年了都无问题。最后希望你弄好吧。

网友:
这样硬盘坏道故障

网友:
内存有问题

网友:
很不幸的告诉你,这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
这种的情况直接换内存试试

网友:
你把内存的芯片加焊下看看能不能正常撒 ~。、。、

网友:
主板不稳定,再换一片吧

网友:
100%内存问题

网友:
像是内存问题哦

网友:
热机出问题,冷机正常,是否虚焊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