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190MWW4液晶显示 插vga线黑屏

楼主(2013-07-30):
接一个三星显示器:M190MWW4,不通电,发现电源插座+极断,虽用一电源插针线代替,焊接好后能通电,但插上vga线开机,显示“数字:——模拟”然后黑屏,不插vga线,显示:检测信号线,指示灯一直都是红色的!该如何检测维修?

补充内容 (2013-8-1 18:40):
谢谢大家,刷mcu解决

网友:
直接刷,应该能好

网友:
你试一下DVI是否正常。

网友:
三星的就爱出这个问题   刷程序一般都能好

网友:
刷程序,通病

网友:
三星的通病就是刷MCU、试试

网友:
刷一下吧  ok了就

网友:
已ok,谢谢大家

网友:
刷MCU 怎么刷 ?是屏上的那个芯片还是驱动板上的主芯片 还是驱动板上的BIOS? “刷”是如何来刷?是用烙铁加焊还是换,据我所知 只有BIOS是用来刷的

网友:
没听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对显示器也有研究

显示器当然要研究了!现在做的项目单一了赚不到钱啊

网友:
三星通病! 直接干MCU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