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 急急急!!

楼主(2013-07-30):
今天一公司的客户, 打电话报修: 说U盘无法打开了, 里面有很重要的资料,只要能把资料恢复出来,钱不是问题、试了一下午也没搞好, 现在还躺在店里,
台电 骑士系列 32G U盘  USB3.0接口, 插在电脑上有时间能识别  有时间识别不了, 识别了 也是0字节, 无法读取 或者 请插入磁盘,  量产了也不行 报错,   请各位大神   指点指点》》》

网友:
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联系新潮科技小俊,刚引进俄罗斯pc3000 flash ssd。

网友:
量产后就挂掉了

网友:
这情况还费什么功夫啊 存储颗粒坏了 你找习近平也没用了

网友:
量产了好像就不行了吧。

网友:
量产了=恢复了出厂设置,一个数据都没有了,那还搞什么,人家是要数据!!!

网友A:
量产是绝对不能做的。
U盘最容易坏的是晶振,其次就是那个主控,用FLASH专业设备读取FLASH芯片,是比较直接的恢复方法。

网友:
"......量产了也不行 报错......"   犯了大忌...

网友(2013-08-29):
如果量产了的话,你没有希望弄数据出来了,你哭吧!

网友:
他要数据不是修盘  0字节 可能是储存片子 的问题吧?  反正如果FLASH有问题基本就没希望了  但可以试试那个FLASH专业设备 我记得效率源有个盒子就是这种的 不过价格好像不便宜

网友B(2013-10-05):
罗老师电话多少有事找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老师电话多少有事找你下;

QQ   1819489277

网友:
量产之后,你想拿数据就别想了。这数据想拿出来,有点难

网友:
量产了都能拿出数据的是大手啊!!!

网友:
楼主竟敢量产?是神也难恢复了,别找方法了,无能为力了,无解了。。。

网友(2013-11-04):
你把U盘拆开看看颗粒,在用风筒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产是绝对不能做的。
U盘最容易坏的是晶振,其次就是那个主控,用FLASH专业设备读取FLASH芯片,是比较直接 ...

FLASH专业读取设备好贵的,我师父那边有。我就只能看看了。。。。

网友:
这样的估计量产业不会成功,如果量产成功的话数据也就没了。先看看有没有虚焊吧。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量产后,里面的数据搞不出来的。有人说晶振,现在新款的U盘都没有单独的晶振了

网友(2013-12-09):
量产了估计数据拿不回来了。

网友:
你是不是恢复数据的了,量产还能搞得出那你真是神了

网友:
量产了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