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IBM保护电路和保密电路的厉害T410I

楼主(2013-07-30):
接修一台IBM T410I 来的时候客户说有时候能进BIOS 不能开机 到我手里检测的是去掉BIOS电池能自动触发 点击键盘开机键无效 再上电到1.2 掉到0.9 然后停摆 就站在这里 怀疑什么呢 不用说大家就说先软后硬吧 刷 还这样 看论坛经验 我的习惯 一个高手说进烤箱 烤的能把英国人烤死 为国争光 那咱也试试吧 哈哈哈 黑塑料是烤化了 机器还那样  加电连续测试 看电流是显卡故障  看看散热系统 没问题啊 在看论坛 都说修复率很低 嘿嘿嘿 还得修啊 咋玩啊 既然待机正常 能自动上电 那说明供电系统没问题啊 哪里出问题了呢 难道真实显卡问题???? 不行黑胶 先别搞这个 来个强光灯 仔细检查下吧 塑料全去吧 怎么又黑色的呢  草进水了 怎么进这么点呢 就联想芯片上的三根腿有腐蚀痕迹 擦焊 开机 嘿嘿 开机了 装吧 装完擦 直接不过短保了 插上恒流源直接000000000000000  难道是是是没贴绝缘? 我贴贴贴 草还是那样 扔下吧 再说 忙完别的仔细想下 应该还是联想芯片那边问题 我拆拆拆 下来芯片一看 焊盘没擦到的地方还有氧化物 擦拭好 把芯片焊接回去 没装被电 自动上电 草还是那样 到0、9停摆 我想完蛋了 这机器难了 得换芯片刷芯片程序了 想到这里时正好来了个客户 给他处理完 把这个机器上电的工序忘记了 插上被电 上键盘 亮机了  怎么回事 ??? 能开机了 有点蒙 在测试 嘿嘿 真行了 把被电去掉 自动上电 还是那个电流 这芯片组还有这脾气啊 哈哈哈 总结了 QM57的芯片组 I3机型 HM55 和HM57 HM65都这脾气 最近总结了 大家以后注意 自动上电到0.9后到0.1-0.3停摆 感觉漏电 不过再次手动开机的时候就好了 话不少 经验慢慢积累 一郎送上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明天把图纸和图片附上

网友:
忘记说IBM短路保护的厉害了 这机器待机状态下简单的线性输出就被撤电 确实厉害

网友:
很多机器就是这样子·。。里面还有静电·。。等主板自己释放完了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A:
按照你这个说法 一个机器用一次那么放电需要一个月 没理论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这个说法 一个机器用一次那么放电需要一个月 没理论支持

不是你所说那个意思哈·。。我说的是维修之后不能正常跑码·、、、放个几个小时之后就能正常跑码了~、。只是你遇到这种问题少·。。。不怪

网友:
这你考虑是灰尘静电或者是C不良

网友:
ibm 的有点麻烦 修的 时候要特别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偶的经验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