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二手服务器当主机怎么样?

楼主(2013-07-30):
    最近想买台电脑,最主要的用途是存储电影(不是成人的),准备买5个 2T 的硬盘 存储数据。不玩游戏。在淘宝上看上了一个二手的戴尔服务器,不知道能满足我的要求不,希望 前辈 师傅们指点一下。还有这个刀片的服务器能放到普通机箱里吗?
   以后往移动硬盘里拷贝东西 怎么考最快? 是用拷贝软件,还是克隆?还有别的办法吗?望指点。

12个SAS/SATA盘位DELL八核 5420*2/8G/73G*5
机器最大亮点:18个硬盘位,12个3.5寸SAS热插拔硬盘位,向下兼容SATA硬盘,另外机箱内部还可以装6个2.5寸SSD或SATA硬盘,一共18个硬盘位!超多硬盘位,需要大容量存储的客户首选服务器!独立SAS控制器,网吧、电影 服务器分盘读写 不占用系统资源 这个也是服务器专用硬盘接口的优势,网吧无盘,文件、电影、视频存储等等,不用在为服务器硬盘位不够用而发愁!

有必要组成硬盘组RAID0 吗?

大家帮我参考下。。

声明我不是托

谢谢

网友:
访问不是很大 足够用

网友:
不知道价格多少?
家庭有必要装那么多硬盘,买这个吗?

网友:
大哥服务器听着是不错,但内部的暴力风扇产生的噪音要有心理准备啊,神经衰弱的人一定要慎重啊

网友:
看你的配置就是塔式的服务器,这种服务器声音不是一般的静。。像楼上的要有心里准备。关于阵列呢。我见意就是在条件可以的情况下弄三个硬盘做RAID5用来装系统。。其它就可以挂大硬盘存东西了。这样的好处是不怕系统突然挂了一个硬盘。刀片的服务器的主板只能装在特定的机箱里..一般的是放不下的因为很大块,而且电源也是有一些不能共用的。

网友:
噪音很大 。

网友:
不要阵列哦,一出问题全部电影都没有了。只存视频文件的话集显就够了,现在塔式机箱也有硬盘位多呢。

网友:
你要来干啥。。。在家里做服务器。。。大才小用了。

网友:
噪音巨大,大材小用,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