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 问题

楼主(2013-07-30):
  看图片好画黑色 把一个脚用飞线到小的二级磁场就能正常上电 不过电源一插就自动上电跑码00  点一下开机键就正常跑码了 这是为什么 也不是IO问题 如果把飞线焊掉 一上电就不会自动开机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这块板子能正常上电·。。。能不能正常使用啊????不明白。。。。自动上电可以换个IO试试·。。

网友:
这个修法 一个板子搞一天 恭喜你一天能赚建筑工的一个小时工钱

网友:
说得很笼统,看了几次都不懂,麻烦下次将想表达的意思说得清楚一些

网友:
这个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