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电路中三端稳压器1117-25可以用屏电路中的H431替换吗

楼主(2013-07-30):
液晶显示器屏电路中三端稳压器1117-25可以用屏电路中的H431 960t65替换吗

网友:
1117.25是稳压输出2.5伏,功率较大,H431是基准电源,功率小,一般做参考电源,如比较器得输入端,具体电压是多少与外围电阻有关。我想肯定不能。1117.25在以前得旧电脑主板上拆,实在没有淘宝上整包购一批,每个只有两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