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疑问:大家帮忙看看这待机的波形正常吗

楼主(2013-07-30):
待机3.3V和5v的波形 是什么原因会产生这样的波形呢?
示波器

网友:
是正常的。

网友:
对啊。。是正常的

网友:
你测的是电感节点的波形,测电感另一头就知道了

网友:
方波是理想状态。实际都带振铃
同意楼主:
5.0
whdiy
同意楼主:
估计很多人搞不懂振铃是什么意思。但是有电感电容存在的电路基本都有振铃现象存在。

网友:
待机下是正常的

网友:
不怎么 会用呀 看 不懂

网友:
这种波形是正常的,没经过电感去除交流成分的波形就是这样的,经过电感电容,波形就比较平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