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AX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3-07-30):
联想G455AX主板无3VALW和5VALW电压,测这两组电压对地电阻3欧姆,不知道正不正常。插入充电器后测RT8206的3脚电压5V,6脚电压19V,4脚电压8V,14脚电压1V,27脚电压2V。请问该如何维修啊?

网友:
3欧得话等于短了,先把坏件找出来,我也是来学习得,只是我想

网友:
肯定不正常
大短路了  用烧鸡 大法  也有可能 是三五付芯片 坏掉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我把这两组供电的下管拆掉以后阻值在30欧姆左右。测量下管的D,S极正向电阻3欧姆。待机电压3V,5V对地电阻30欧姆正常吗。1.2VALW对地电阻8欧姆,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
3VALW和5VALW 把后面断开 看   是多是
  有断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