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不开机维修方法!

楼主(2013-07-30):
故障:不开机。维修过程:先插上可调电源一点流都没有,拆机后发现PQ3烧糊

取了PQ3. 量到公共点短路,先仔细看哈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短路。发现PC270

都烧裂了,取掉后,公共点不短了,找了个P沟道的MOS管焊到PQ3的位置,心想好了吧。上电试试。发现还是没有电流,慢慢量吧,检测到公共点,没有电得。,在往上量到电源口都没有电

电源口子也坏了,没想那么多,在料板上找了个换上后,电源口还是没有电,这就怪了,电源又是好的,咋AC没有电呢? 心想还是电源口子问题,又不确定。在换一个又觉得麻烦,找了个19V普通口的电源焊上,待机有了,而且自动开机了(没上COMS电池,自动开机,没有办法只能在换一个电源口。换上后还是没有电。纳闷了,啥子问题导致AC口没有电呢。?只有一种可能AC不接地,测量一下AC真不接地,打开图纸一看,原来这个接口的地是由PL34接到主板上的地。

量PL34 断了,不通。换之OK..

网友:
太强悍了。。居然电感电容都烧了都烧不到新品。。。真是幸运,但楼主还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