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源5V待机所接的大功率电阻发热厉害,正常么(所有输出正常)

楼主(2013-07-30):
采用494与339组合,原烧了整流、交流与地相接的高压瓷片电容及保险,换后所有输出正常了,但5V待机通过一1K大电阻接地,此电阻发热厉害,请问这正常么?可看出下面的电路板有些发黄了,通电后约2-3分钟后断电用手摸烫手(启动与否都一样),换了431及两个推动管,与之相连的电容、二极管没发现问题

补充内容 (2013-7-31 13:21):
刚把装好的电源又拆下来仔细看下,确认是22欧的,开始看错了

补充内容 (2013-7-31 13:22):
刚把装好的电源又拆下来仔细看下,确认是22欧的,开始看错了,由待机的5V直接接地

网友:
正常的一个的滤波电路,下次能不能l来张全图啊,我们也看下什么板子

网友:
我看了好几电源的待机5V的负载电阻都是270欧/1W(红紫棕金)的,楼主说这个电阻阻值1K也太大了吧,一般低压的负载电阻20-400欧就足够了。这个电阻功率这么大估计是3.3V的负载电阻,请楼主再跑一下电路看清楚点

网友A:
告诉你,楼主,如果是这种大功率的,阻值不可能是1k的,先更换此电阻

网友(点评):
刚把装好的电源又拆下来仔细看下,确认是22欧的,开始看错了,确实有些烫手

网友B:
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电阻啊,一定是看错了

网友:
电阻啊,是不是原来那个啊

网友:
不正常哦,亲

网友:
有负载了,那温度不会升吗?

网友:
刚把装好的电源又拆下来仔细看下,确认是22欧的,开始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电阻啊,一定是看错了

刚把装好的电源又拆下来仔细看下,确认是22欧的,开始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楼主,如果是这种大功率的,阻值不可能是1k的,先更换此电阻

先更换此电阻,还有可能是5v待机电路上原件有问题

网友:
发热大是正常的,如果不稳定,把旁边的电容换成耐高温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把装好的电源又拆下来仔细看下,确认是22欧的,开始看错了

把电阻换成100欧/2W左右的阻值就没发热得那么厉害

网友(点评):
换100欧对电路有影响么

网友:
不会有什么影响,再说了你不去试又怎知道行不行呢!如果你怕步子太大,也可以选用50欧左右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