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显示器,亮两个小时就不亮了?

楼主(2013-07-30):
刚接到一台LG液晶显示器,客户说亮一下不亮。我接到手加电试了一下,没想到两个小时过去了,才出现问题
!  而且是两个小时以后? 他又接着要机器   。。。 我现在很着急  不知道 这种问题是高压板不行还是 灯管不行?   你们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给个建议。。。 定重谢。

网友:
你谢啥啊 怎么谢啊  这种故障直接高压灯管换掉完事 老化故障  看你怎么谢

网友:
看把你麻烦死了,找个电源板和坏屏,然后把各自分开测,屏接你找的测机子电源板,电源板接坏屏!通电,那个灭掉哪个坏!说白了一般都是电源板的高压部分虚焊!没思路的时候就这样干!

网友:
先把背光插座玩焊一下,把机子交了拿了钱再说,不行他下次自然还会送来的,到时你慢慢找~

网友:
找板分开测是最快的方法。客户实在太急就加焊高压,再给他回去试。有返修再好好查

网友:
先补焊高压部分,主电源。交给用户,反正能用2个小时呢!先拿到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LG的机器,考虑灯管两头有霉断的可能性,表现为不定时黑屏。和群创的19屏一样道理。

网友:
LG的显示器都是灯管问题,两头焊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