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引起反复重启

楼主(2013-07-30):
一台冠捷显示器,型号 2282V让我捣鼓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无果,故障是开机反复重启,每次开能现实七八秒然后自动关闭在开启,一开始以为是按键板的事好解决,按键拔了也是一样自动重启,又怀疑驱动板,经过代换排查故障在电源板上,有点稀罕,想请教高手们是什么原因能导致电源板出现这故障{感觉挺稀罕有点不解,供电正常}谢谢了!!

网友:
电压正常吗?我是说的屏线灯管都接好的情况下,电源板电压量过吗?正常吗?如果正常,换个驱动板看下,最后一句,是反复重启还是灯管在闪啊

网友:
电压都正常,都开机显示了,亮七八秒指示灯灭一下又亮了在亮七八秒又灭反复如此,跟人为的点开关一样,用它的电源板接通用驱动板不行,接它原来的驱动板能亮七八秒,但是用通用电源板接它原来的驱动板就正常了,也不灭了,按键什么的都正常,纳闷电源板怎么就出现这故障

网友:
怎么没人来解答呢?你们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嘛,望多交流交流感激不尽

网友:
换个电源板 试下看看故障

网友:
好像是电源的问题,看看有没有电容坏了?

网友A:
确定电源电压正常的话,应是高压部分临界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吧,电压输出不是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电源电压正常的话,应是高压部分临界保护了。

改个通用的高压也点不亮,电容也换完了,最后没辙了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