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A古怪哒哒电流声

楼主(2013-07-30):
某一天接机 F41A无待机  窃喜 点火回路预料之中   拆机  果然 393 5脚电压没过来  于是乎飞线  OK一切正常装机 装硬盘测试   OK   问题来了   打螺丝   打完  开机噢耶  不亮机  待机0.04  立马拆机 线飞的有点险 刚好在螺丝孔旁,结果破皮了  19v短路一下 待机不正常了  经测试35V芯片坏了  LDO5变13v了   换了一切正常 插电待机0.01-0.06来回跳  主板上有奇怪的哒哒电流声  试着用耳朵听是哪里响 结果听到哪里都是一样响 量35V对地正常  公共端对地正常 B+电压老是 19v-13v之间来回跳  怀疑主板有短路测量没发现短路 结果把 3V后继断开不响了 35V也有了 但是后继也没短路啊  35V芯片  mos管 电感 电容都换了   EC拔了也还是响  把EC拔了 我把3v滤波那个最大的电容断开就不响了  换了一个又响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了  有没人碰到过这情况 请分析下   机器已换板  尸体还在我这  想查个究竟  请支招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块板子,类似于这种听到哒哒哒响的。。都没有找出问题

网友:
板层短路,没有办法的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个有声音的 找了半天是3v电感虚焊了 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