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端总线造成的无法关机实例!

楼主(2013-07-30):
HP 4411S,AMD芯片组,修之前,主板很多地方短路,换了网卡,南桥和相应的MOS管,后来开机点亮正常了!可后来装好之后发现一个怪问题就是无法正常关机,关机变重启,硬盘换过,系统也换过,裸板一样!后来以为是BIOS问题,于是重刷了N个,还是不行,再后来怀疑之前换的南桥有问题,于是就重做南桥,最后没办法了最后一个怀疑对象,EC,可更换后依旧!真是崩溃了,,还是关不了机!最后我察SLP电平四点几伏!明显不对!于是挨个挨个的排查,首先是功放,可取下后,依然!唉,,后来翻图纸根据CPU前端总线排查发现前端总线上的供电IC有问题!更换后一切OK!!妈呀!终于好了!都快疯了!

网友A:
维修过程是,但成果是

网友B:
修电脑本来就这样

网友C:
LZ下次修就简单了,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我修过一个,和你 类似,是网卡坏了,更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分享。。。

我晕,能不能说点别的,,一看就是来凑热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Z下次修就简单了,谢谢你的经验。。。

呵呵,,不会又下次的!因为不会缓修!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脑本来就这样

这一行越来越不好做了,做了人太多,没意思,再加上有些人扰乱了行业潜规则,揭了底牌,,这行毫无遮拦了,,,唉,,好多干这一行的人都去做快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过程是,但成果是

怎么都喜欢用这些表情啊,我不习惯用!维修这一行越来越没意思,,唉,,还是读书好!!~~~~(>_<)~~~~

网友:
FSB是intel的,AMD是HT总线。

网友F:
还好,我能挣点钱。

网友G:
总线上的问题一般都很奇怪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总线上的问题一般都很奇怪

呵呵,,你也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我能挣点钱。

你是自己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会又下次的!因为不会缓修!嘿嘿。。

呵呵,你误会了,我说的下次是又遇到一个这样的毛病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你也遇到过吗

貌似你灌水

网友:
几乎把整个板子全捣鼓一遍了。

网友:
感觉楼主没说清楚,标题是总线,内容是总线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