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猫的IE灯不亮

楼主(2013-07-31):
碰到多次重装系统后猫的IE灯不亮,也就是不能上网(有时候就是拨号提示密码错误,但密码绝对是对的),望高手解答。
备注:装系统前IE灯是亮的,账号密码也是备份好了的。

网友:
应该装系统跟猫没有直接的影响啊,把猫重启也不行吗???或进到里面去看一下,网络有没有连接上啊???或看一下网线 有没有接好啊???

网友A:
系统怎么跟猫耗上了,看看网卡驱动是不是正常,估计你网卡驱动都是用的一键安装时带的,如果特殊点的网卡,驱动都未必装上了

网友B:
驱动没装

网友:
系统吧符合

网友C:
重启网络设备没用(改了密码也不行),线绝对没问题。
在装系统前是可以正常拨号上网的,装后IE灯不亮,不能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怎么跟猫耗上了,看看网卡驱动是不是正常,估计你网卡驱动都是用的一键安装时带的,如果特殊点的网卡, ...

这个跟网卡没关系吧,这个是直接IE灯不亮了啊,正常情况下就算不连接电脑,IE灯还是会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没装

跟驱动无关啊、IE是外网信号灯,不是LAN接口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启网络设备没用(改了密码也不行),线绝对没问题。
在装系统前是可以正常拨号上网的,装后IE灯不亮, ...

你要是说猫上的IE灯不亮,肯定是猫没有连接上网络,你是电话线连接到猫上,再从猫上接一个网线到电脑上,再拨号上网的,是吧?中间没有加路由和交换机吧??如果没有加,直接拨号就行了。如果加了,就要进路由,看一下,里面要设置上网帐号和密码,你设置了没有啊???

网友:
应该装系统跟猫没有直接的影响啊

网友:
是猫还是路由器,如果是猫的话跟电脑一般没什么大的关系,不过你可以看看是不是网卡驱动没安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说猫上的IE灯不亮,肯定是猫没有连接上网络,你是电话线连接到猫上,再从猫上接一个网线到电脑上, ...

没有经过路由器的、另外,在重装系统前是好好的,但装了系统后IE灯就不亮了。而且这种情况不止碰到过一次。

网友:
很是神秘啊,诡异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