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

楼主(2013-07-31):
我有一块板,主板一点亮就诊断卡就显示00不动,复位灯有节奏的闪着,我加焊过南北桥,压过CPU座,换过I/O,换过CPU供电管理芯片,拆过网卡,刷过BIOS,故障还是没解决,全板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但主板还是一点亮就00,复位灯过1.2秒就闪一次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建议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
不走字,CPU没工作在先。如BIOS清零后,还不走,那IO,南桥应考虑。这里有一点,常不引起注意,起动开关,复开关锁定。

网友A:
怎么说?复开关锁定是什么

网友(点评):
POWER.RESET=是维修中人们不重视的键。它是一种微动开关,它的铜皮很小,弹性差,常用,潮湿,氧化等,按下会自然锁定或不弹起,或阻抗变小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复开关锁定是什么

复位开关锁定就是说复位开关没有弹起来。。很多机器时间长了由于灰尘的原因动作不灵了。。接通了断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