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有通病么

楼主(2013-07-31):
dell 1440 有通病么 谢谢 电流 开机 跳到1.01 掉到 0.89 不动了
通病

网友:
显卡!而且换了新的不一定可以做好

网友:
显卡 问题

网友:
看看什么显卡 是不是通病显卡

网友:
LZ,加焊显卡吧,不行就换了。。。。

网友:
估计是显卡吧。

网友:
显卡啊 我修好好几台了

网友:
重做一下显卡吧。

网友:
显卡 直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