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0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3-07-31):
品牌:联想(THINKPAD
型号:E40
版号:DAOGC5 I3 ATI独显
故障现象:据同行说能开机,用着用着会死机;可是经过偶测试,偶的能开机,但进不去系统就掉电,再开就开不了了!后来反复的测试发现就是不定时掉电;
故障分析:针对此机此问题,偶认为有几方面问题:供电不够、PGOOD、转换电压、显卡负载电压等吧引起的问题!
故障解决:首先找一个测试硬盘,装系统测试下,可是刚装到一半就掉电了,反复的试了N次都是这个样子,实在不行,那就只能拆机了!首先裸板带硬盘测试,20分钟过后,再次掉电,再次开机,电流停在0.54不在动了,能开机的时候电流跑2.13,进系统后电流跑1.7左右。如图1 测,其显卡供电芯片PU9VIN1.5V6脚为1.12V,7脚为0.83V;不要问我为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想想,请接着往下看;
第二步:排除温控电路引起的掉电,如图2 摘掉PD30  PD31,接着又能上电了,这次又是基本上快要装完系统的时候再次掉电;紧接着开机,电流又停在了0.45-0.56这里不在动了;
第三步:此时发现了一个小的问题,那就是在不掉电的时候,CPU供电有0.9V的电压,而在掉电的时候却只有(在上电一瞬间正常为1.13V0.8V的电压;如图3 为了排除由于PU2虚焊所引起的故障,加焊了下其供电芯片;上电故障依旧;
第四步:如图4 测其PL12两端19.7V正常,PL14正常,及其相关电路元器件均正常;接着看图5, 这次来个全面普查,把CPU供电所有相关电路查了个遍,该补焊的补焊,不良的换了!可是结果却是开机30分钟后再一次掉电,并且这次能再次开机,又是30分钟再次掉电,不能再次开机!
第五步:那既然供电这一块基本上排除了,那就看下时钟开启信号与PGOOD吧;如图6 测得CLK_EN#为低电平,看图7 低电平过来Q8截止,CK_PWRGD_R+3V上拉为高电平去开启时钟芯片;此处为正常;
第六步:看图8 CPU供电正常后所产生的DELAY_VR_PWRGD,此处看方框与标识便可确定没用料,那就接着看图9 吧:CPUPWRGDECPWROK经过与门U31产生所有的PWRGD好信号;测其U31得如下:1脚为3.3V5脚为3.3V3脚接地,4脚不掉电时为3.3V、掉电时为0V,而2脚只要触到就瞬间掉电,能亮机时也有3.3V;问题已经找到,具体怎么解决,大家不妨畅所语言!!!
总结:以前已经修过掉电,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并且是在I3的机器上…………
顺便上下此板修好的图:

网友:
cpu供电的PG出问题了,楼主是换了CPU 供电芯片吗

应该是的。

网友A:
关于这个温控的电路不怎么能看懂,能请楼主讲解一下吗

网友B:
我上次测试  能亮机的状态把U31 去掉  居然能开 不过系统进不去。。。

网友C:
PR47坏了吧。

网友:
能不能换个CPU试试呢

网友D:
楼主,如果单纯是CPU的电源好信号输出不良, 是不是把U31的2脚断开DELAY VR PWRGOOD,然后直连1脚和2脚,这样省时省力还省银子,对不?

网友:
应该有三种情况
1:上拉电阻变质
2:芯片内部oc输出场管漏电
3:门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温控的电路不怎么能看懂,能请楼主讲解一下吗

我认为是高电平正常,低电平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47坏了吧。

你是不是没有仔细看啊,电阻怎么可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单纯是CPU的电源好信号输出不良, 是不是把U31的2脚断开DELAY VR PWRGOOD,然后直连1脚和2脚,这样 ...

NO,负载容易出问题

网友:
难道是cpu坏了?

网友E:
估计直接飞线不行 这样时序就乱了 还得修出来

网友:
换个门电路芯片

网友:
与门不良了吗

网友F:
请问楼主是换了U31好的吗???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测试  能亮机的状态把U31 去掉  居然能开 不过系统进不去。。。

把U31去掉后;连机器都点不亮吧

网友:
  貌似是PCH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看懂了一些,有些还是不懂,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折磨人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直接飞线不行 这样时序就乱了 还得修出来

你说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绝对!呵呵…………

网友G:
门电路没问题!这个也可以排除!

网友H:
注意一下,这款机散热引起掉电的有好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门电路没问题!这个也可以排除!

...那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 排除CPU供电芯片  CPU滤波  CPU 和门电路  难道是电源好信号 到门电路不良?  别的真想不到能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 排除CPU供电芯片  CPU滤波  CPU 和门电路  难道是电源好信号 到门电路不良?  别 ...

这个吗?在我的贴子里已经说出来,只不过没有明的说出来,再仔细看看,琢磨一下,对你会有很大帮助的,我说白了就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注意一下,这款机散热引起掉电的有好多

确实如此,夏天到了,散热如果做不好的话,确实会出理好多问题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做事要认真仔细方行!

网友J:
是CPU PGOOD 和U31断线了把

网友:
LZ,是CPU供电正常后所产生的DELAY_VR_PWRGD信号不正常吗?

网友K:
楼主能直接说答案吗? 既然cpu供电心片没问题,CPUPWRGD 能正常发出高电平, 与门U31没问题,EC电源好信号又正常高电平, 根据与门工作条件,3个都高电平,输出端怎么会不正常呢。 你说的一接触 U31 的2脚就掉电,这里的情况真不好理解, 难道DELAY_VR_PWRGD 过来的线路存在问题?还是怎么样??

你解决的办法应该不会是 短接 U31的2脚与5脚吧,这样时序执行会不会混乱呢, 抑或是 直接飞DELAY_VR_PWRGD过来?

直接告诉我吧,我都为这个问题二天没睡好了。

网友L:
你的理论好好啊!有这么多方向,我手上有一台A1181苹果,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无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直接说答案吗? 既然cpu供电心片没问题,CPUPWRGD 能正常发出高电平, 与门U31没问题,EC电源好信号又 ...

答案就在你的分析当中,具体的是否针对性的对你修修的这个掉电问题,是否OK!那你就要担些风险去测试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是CPU PGOOD 和U31断线了把

我想劳驾下你,凭什么这想说啊!呵呵…………哥们看得真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单纯是CPU的电源好信号输出不良, 是不是把U31的2脚断开DELAY VR PWRGOOD,然后直连1脚和2脚,这样 ...

路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想劳驾下你,凭什么这想说啊!呵呵…………哥们看得真认真!!!

我修到一款和你一样故障的机器 亲测 从PR47飞线至U31 2脚 机器不掉电 但是如果去用表笔去触碰2脚 还是会掉 但至少掉电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修到一款和你一样故障的机器 亲测 从PR47飞线至U31 2脚 机器不掉电 但是如果去用表笔去触碰2脚 还是会掉 ...

是的,我说吗,没有亲测也说不出这样的话!实事胜于雄辩!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是换了U31好的吗???请赐教。。。

我修到一款和你一样故障的机器 亲测 从PR47飞线至U31 2脚 机器不掉电
这就是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理论好好啊!有这么多方向,我手上有一台A1181苹果,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无思路了

掉电情况都不太一样,也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只能耐心慢慢查了!祝你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是的,我说吗,没有亲测也说不出这样的话!实事胜于雄辩!哈哈……………………

但是为什么 触碰2脚 会掉电 一直没想通

网友:
答案 我已经帮楼主 公布出来了  为什么没人给我加点分 呢  哈哈 楼主不介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但是为什么 触碰2脚 会掉电 一直没想通

可以这样告诉你,在排除门电路芯片没问题的情况下,只有两种可能:一就是焊盘问题,二就是万用表问题!外加一个人品问题吧!呵呵………………

网友:
你飞线后 用表触碰 掉么 如果你用表触碰2脚 还是掉 那个肯定 是焊盘有问题 那把2脚翘起来飞线的话 就不会再掉了 我 其实还是比较怀疑焊盘的问题 但机器装起来了 不想再去搞了

网友:
不会是pch挂了吧      期待答案

网友:
门电路二脚虚焊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SL500的机器,都是2脚没有电压,我的是没有电压好修点,你的是不稳定

网友:
看不懂这个温控电路,SYS_SHDN#和PD30 PD31是什么关系?

网友:
电源接口那个双二极管看了吗

网友(2016-08-09):
没有示波器,楼主也修得出来,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这个要是有示波器修起来就更加明了,看哪个PWRGD信号先掉

网友:
我想到了u31的2脚板层轻微短路   根本不是虚焊

网友(2018-08-12):
心累,直接换板,不贵吧,,,修了这么多地方,不稳定的

网友(2018-10-16):
着激情的维修,修好了就是高兴。

网友:
E40毛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