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笔记本故障,别人整了一个月没整好,本人花费4个小时,问题排除。

楼主(2013-07-31):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海尔c600笔记本,通过与客户沟通得知,该笔记本送到其他地方已经维修了一个月,没修好,以下为本人检修思路及步骤。

    电脑开机后,能进bios,bios显示已经找到硬盘,系统进不去,用U盘进PE有时能找到硬盘,有时找不到,初步怀疑硬盘问题,经过检测,发现硬盘坏道N多,我就建议客户更换硬盘。客户说这个本子在别人那里换过新的硬盘,不能用,还经常蓝屏,死机,特别慢,后来就让别人拆了。听了客户的话,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直接更换了一块新的WD500G。

    第一步:分区做系统一切正常,当再次重启电脑时,在进WINDOS界面,马上蓝屏。再开机进PE又找不到硬盘了,继续分区,更换其他系统,问题还是一样。

    第二步:考虑到死机,蓝屏,更换内存,重复以上进PE做系统的方法,问题依旧。

    第三步:考虑到笔记本是不是键盘问题引起的蓝屏死机,就直接将笔记本键盘去掉,外接USB键盘,继续重复以上进PE 系统的方法,问题依旧。

    第四步:去掉笔记本触摸板,键盘,无线网卡,DVD,排除外接设备可能造成的蓝屏。就只留主板,CPU,内存,开机做系统一切正常,电脑反复重启几次问题依旧。

    第五步:更换CPU进行排除,问题依旧。

    第六步:怀疑是南桥问题,由于南桥不能直接插拔更换不能妄自下结论。考虑到电脑进PE非常稳定,开机使用全部正常,用手感觉南桥问题正常,后来就不在怀疑为南桥问题。

我开始头大了,实在排除不了故障,我就又换了一块新的WD500G硬盘,问题依旧。

    第七步:会不会是电脑bios问题,我就直接对bios放电,问题依旧。

我坐着那里想了一会,实在想不出还有那里会引起电脑死机,蓝屏,有时不认盘的原因了。我拿起从客户电脑上拆下来的硬盘,是一块东芝250G,生产日期为09年,我突然想起我这里还有一块拆机的samsung的750G硬盘,是不是硬盘不兼容引起的,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装上后分区做系统一切正常,反复开关机,故障排除。

本人维修电脑也有好几年,第一次碰到硬盘不兼容引起的这种故障,分享给大家,后续大家在维修时可以参考参考。

望版主置顶加精。

网友:
感觉还是南桥问题可能性大吧?

网友:
这种还真没遇到过,不过个人感觉是南桥,希望你这机器不会返修!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
好像很神奇的样子。

网友:
朋友,谢谢分享,这个问题我早就遇到过,也早就解决过了啊!!!

网友:
。。学习了,真是神奇。会有这问题?第一次听说

网友:
不兼容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还是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硬盘也会不兼容?第一次听说,学习了,以前我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木有解决。。。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没有见过硬盘不兼容的。

网友:
你的解决方法是和楼主一样的吗,也是硬盘不兼容?

网友:
还有这么一回事?

网友:
方正,神舟有一款SIS还是VIA芯片组的机器,只能支持到250G的硬盘,上大硬盘不是死机就是蓝屏,不认硬盘运行慢等的。。。。这和南桥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要考虑下外设,我同学也遇到过,他是换了网卡就好了

网友:
硬盘不兼容的多了 有些老的机子160G硬盘经常不兼容新WD 500G的,楼主做维修好几年才遇到。。本人一年也遇到2台了

网友:
我晕,这个机器的故障跟我碰到的海尔A6很类似啊,赶紧找块老硬盘试一试,折腾我好几天了。。。感谢楼主,迅维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出故障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硬盘不兼容还从未听过呢,以后留意点了

网友:
真的很少见这种情况

网友:
归根结底,应该还是主板的问题,硬盘本身的问题很小

网友:
神舟和海尔有几款笔记本都只能用160G硬盘 上大的硬盘直接蓝屏 碰到几次了

网友:
确定是硬盘不兼容所出现的问题吗,不是因为主板芯片组的原因?

网友:
我经常遇到老主板不兼容老硬盘的情况

网友:
学习了……拿分走人

网友:
有些老板子是不支持大容量的硬盘的!硬盘不兼容没听说过!个人认为是南桥!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还没遇到过。看过了,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哦。

网友:
南桥出故障了,硬盘不兼容,外设有故障!

网友A:
从没遇见过硬盘会不兼容出问题,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硬盘不兼容引起的这种故障????

网友:
不会那么简单,等

网友:
硬盘不兼容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第一次见,呵呵,不敢太相信

网友:
硬盘不兼容 第一次听说 以后注意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碰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