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艰难维修

楼主(2013-07-31):
   今天来一客户拿来e420说不亮了给修一下,,我说行啊,
我拿到上电流表一试,乖乖来。5a,心想这样的好修。
把客户打发走。开始拆机,测量公告点对地阻值100多,
还可以啊··上电试一下,还是5a, 我的个去啊。
这哪里的问题啊。测各大电感都还好。咦,没思路了,
吧电流调小,直接烧吧。一会儿
,待机芯片有一个上管发烫了。
嘿嘿,问题找到了,直接弄掉,下关也弄掉,上电。
不短了。然后换一对场馆上去,测一下,没问题。
开始上电,乖乖来,又是5a。到底哪的问题来,烦啊 。
再测量上管又通了。无奈下再换一个场馆,
吧后面的电感断开,上电。我的个去。还是5a。
,吧后面的电容干了,换一个。。再次把场馆换了。
上电,咦,,终于不短了。这下应该好了吧,按开机建,
没反应,3v5v又没有了,上网查了一下,
这机器3v5v待机芯片又通病,换了吧,一查好贵,狠狠心,
换了他,              一会芯片买来了,换上去
,电流跳了一下,嗯,,应该好了吧,,按开关电流到0.45,
,好像是不过内存,吧内存清洁一下,哎,还是不动,
心想不会北桥烧了吧,测一下电压吧,哎哎,显卡供电,
总线供电,cpu供电都没有,那怎么会上电来,再一摸,
网卡发烫,我的个去。网卡短路了,吧网卡弄掉,电流好了,
上到0.15.
  开始休供电 上论坛找到e420图纸,打开找到总线供电芯片。
测量15脚有3.3v,9脚有5v,难道芯片坏了,刚好有一样的板子,拆掉换上,,
一会儿,0.8v出来了,看来我的猜测还是对的,总线供电一样的弄,也出来了。
最后一上电,掉电了,我的去,什么情况吗。好像有点板子不上cpu就是不出cpu
供电,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cpu上去,结果一路跑吗直到亮,那心情激动啊,
至此整机修复。。
     新手修班,,不喜勿要瞎说。。。

网友:
艰难吗?一下子就烧出来了

网友:
网购而已 不要求把买芯片的过程也写下来吧

网友:
看LZ搞的挺熟练的,不像是新手哟,维修思路还不错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新手很有帮助的 不过 您在哪里买芯片 一会就买来了 这么快?另外 你把人家网卡芯片去了 人家如何上网 最 ...

其实我就是换的小班。有小班,就没有换网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就是换的小班。有小班,就没有换网卡芯片

我是郑州的哦,啥芯片都有

网友:
楼主威武 厉害  在下十分佩服   俺也想学习一下的

网友:
也不算很艰难呀,一下子就找出了问题!

网友:
思路不错,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