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拍】雷击长城LED显示器维修记

楼主(2013-07-31):
接修一台长城LED显示器,客户说是雷击了,初步检查插电按开机键没返应,指示灯不亮。初步判断是电源板有问题!

准备手术。开壳过程就不上图了 。这个壳好开,卸下底座(两个螺丝)。  就能看到两个机壳螺丝,拧下就可以撬开机壳了。

背部组件没有螺丝,拔各部分排线。

背部组件拆下。心里一紧,最爱坏的、最脆弱的电源管理芯片怎么是个六脚的!

拧下5颗螺丝 拆下电源高压一体板,万用表初步检查电源部分没有明显损坏。

加电测主300V电压 297V 正常

5V 12V  都是0V   电源没有震荡工作。

主电容放电非常缓慢,电源没有启动 。

再以仔细检查 启动电路、场效应管、二级管等元件都是正常的,只剩下脆弱的电源管理芯片了!怕什么来什么 这个芯片是6脚的73B40  SOT23-6封装 这个应该是厂家型号。冷门啊! 为啥不是个8脚啊,手里各种型号多的是!

查资料,啥也没查到! 上度娘上找找也没有啊这也太冷门了! 73B40是厂家型号 我总不能问厂家你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里面是什么电路啊!!

找啊找啊终于让我找到了

有了图就好办了,根据脚功能分析73B12 可以代换 。用风枪换上试试!

5V 电终于来了, 电源工作了!

装好板子。上好壳子!插电、开机 。Ok了!

开机老化试验1小时 ,一切正常!!!

最后提醒朋友装机时别忘了推广、锁定2345主页!祝大家积分暴涨!! 每天都有好收成!!!!!

顺便显摆一下我用 废芯片 做的 牧马人 吉普车。看过的请绕行!

网友:
草,最后原来是一卖广告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