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大!thinkpad t60p开机报错误码0177怎么解?

楼主(2013-07-31):
说是SuperVisor密码检验错怎么办啊!

网友A:
先试着放电看看能不能解决,不行就只能解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试着放电看看能不能解决,不行就只能解密了

解密?怎么解的,系统的吗?

网友C:
换吧 整套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吧 整套换。。

太很了吧  都老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无码片

AT835690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解密?怎么解的,系统的吗?

SuperVisor
密码检验错

系统主板
IBM的有些密码是在I/O里的,当然想换一样的就只能从一样的废板上拆,还有就是取下BIOS芯片通过编程器解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perVisor

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很了吧  都老机子了

去 你就乱编一套理由呗 方便又还好收钱

网友:
找到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