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400SD修好后老重启

楼主(2013-07-31):
长城BTX400SD修好后老重启,3.3 5v 才103w  用在5800k   A85X映泰 老重启,换别的300w左右的电源不会。太奇怪了!!!

网友:
会不会是 3.3 5v 的功力不够呢。求解!!!

网友:
10v 16v 都检查一下看看会有结果的。

网友:
功率不够,加速电容

网友:
都修了哪儿?换了什么?先说以下呗。以便判断。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带不起负载,之前修的是什么地方??

网友:
加大或更换电容!!!

网友:
更换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我再去捣鼓捣鼓先换电容试试!

网友:
修好了吗?静登分享。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