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主板插独显无显示

楼主(2013-07-31):
如题,昂达G41主板,主机都正常,客户要求加显卡,我加了个昂达GT610的显卡,可是加上去显示器显示无视频信号输入,进入睡眠状态,然后我换了个七彩虹GT630的卡,问题依旧,但是用集显蛮好,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求各位大大给个解释,主板BIOS都设置过了的,COMS也清了的,实在头疼。

网友:
这种大多是NB问题

网友:
换北桥吧

网友:
先测pci-e插槽的基本工作条件,看看正常不。

网友:
你测一下PCI-E插槽的供电  时钟 复位,和数据线有无断路

网友:
测PCI-E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