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lue p43-l不跑吗 没复位 求大神

楼主(2013-07-31):
拿到这块板子 开始上电自动保护 心里稳当了 肯定是12V短路了。经检查是cpu场管短路了 换了 能上电了 但是不跑吗 没复位 上下管 G极没电压 其他地方电压正常 电源IC 是up8206ax  手上暂时没这芯片 也不自动这芯片引脚定义 求大神求解决

网友:
百度找电源管理芯片的引脚定义,确定坏了再换。

网友:
已经好了 是一个8脚 驱动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