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AM4410NC N-MOS代用

楼主(2013-07-31):
接到一个顾客的东芝的本子 L630 I3 独显的机器不充电 有时候不开机

原因是顾客适配器口那边折的次数太多 里面的正负极露出来了 短路了 适配器烧了

插上直流电源 待机0.007 过一会儿 开始充电 电流一下子跑到2.0
然后机器接近电源口那一侧开始发烫 很不正常 开机跑游戏都不应该这么烫

判断充电或者保护隔离有问题

但顾客坚持说开机后能正常用

开机后确实能正常 拔适配器也能用 电池电量也会变小 充电也会有增加
但电源口那边还是一样烫
边充电边用了一会儿 关机拔了电池 再插上 又不充电了 顾客才答应把机器留下来

拆机后发现充电MOS 都发黄
图纸 测量Q6002 是N-MOS  S(红) D(黑)级阻值为0

但这个MOS的资料怎么都查不到 度娘 GOOGLE 淘宝有一家卖的 型号都不知道对不对 还要12块一颗

PDF上面是
AM4410NC
MOS上面的丝印
4410N
ACAHAL

拆了个IBM上的N MOS 6690A 装上去待机正常 但开机断电

这个MOS有没有替用的

网友:
那你在找一个N沟道的MOS在去代换就得了吗,多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