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00 暗屏

楼主(2013-07-31):
Thinkpad SL400   这个本是LED的,故障暗屏
测有2.7V供电,有开关控制信号3.25V,
我想问一下主板应该没有问题吧? 是不是屏的事啊?

哪位大神帮帮我出出招,求救救我这个新手
谢谢

网友A:
屏接口,有一个保险,坏了,保险旁边还有一个电容,穿了,我修过N台了,

网友A:
我说的是主板上的屏接口,不是屏上哈。

网友:
哥你电压全嘛。。。。

网友:
http://user.qzone.qq.com/158160875/infocenter#!app=2&via=QZ.HashRefresh&pos=1343542090 图片发不了 希望这是你想要的这个结果

网友(点评):
这和我说的保险坏电容穿 ,有何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接口,有一个保险,坏了,保险旁边还有一个电容,穿了,我修过N台了,

连个图也不发一下。新手谁知道是那个电容

网友(点评):
晕,主板上屏接口旁边能有几个保险?

网友:
这个LED的高压板上的主供电不是3V吗?我就修过LCD的,没有修过LED的?谢谢大神们,我查查看,

网友:
呵呵。。。这个机器二楼说的没错。。。先是那个电容击穿。。保险跟着就挂了。。楼主测下上屏的19V有没有就知道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升压条的供电有问题。。我不会修笔记本,显示器倒是知道一点。

网友:
屏幕上的电容击穿

网友:
大神们,你们说的不对啊,我修的是LED的,不是LCD的,高压板上的供电是3.3V的,不是19V的,主板上的保险没有问题,电容也没有问题,

测试如下,     屏供电有3.3V          高压板的供电是3.3V的,   开关控制也对有高电压,    我现在想问的是,是不是屏的LED灯坏了,还没有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坏了啊,
我主要修的是显示器,主记本也学过,但是忘的差不多了,求大神们在给出出招,小弟先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主板上的屏接口,不是屏上哈。

你说的也不对啊哥们,我测保险和电容什么的都没有事,我修的是LED的,不是LCD的,你说的是LCD有吧,高压条上的供电是3.3V的,开关控制也对啊,是不 是屏有问题了,屏供电也有,有没有可能是LED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图吗?
帮人帮到底

你说的是LCD的,我说的是LED的,你给的图是LCD的,不对啊测保险和电容也没有事,有没有有可能是LED灯坏了,还有是别的什么坏了,

网友(2013-09-01):
供电不对啊    一般都是适配器的电压

网友(2014-11-06):
LED还高压?测屏接口,供电正常测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