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接驱动板上VGA口显示无信号,亮黄灯;换旁边的DVI数据线接口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3-07-31):
显示器是AOC 产品代码:e936vw型号:TFT185W80PS1 ,修了几天检查到高压板 电源板都没有问题,驱动板的各路电压和正常显示器一样,结果出现输入信号接驱动板上VGA口显示无信号,亮黄灯;换旁边的DVI数据线接口能正常使用,无任何问题?问了有经验的师傅,说的是按键板(是触摸式的按键板)的问题,现在纠结中,望大侠们给以帮助,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3-11-2 21:28):
刷了个MCU程序解决了~

网友:
vgA接口线路看一下,

网友:
MCU刷一个吧.

网友:
测下VGA接口的阻值看看正常不。。特别是行场同步信号的脚位。。。

网友:
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看看有没有击穿。显示无信号说明没有检测到行场信号

网友:
同意4楼5楼的分析,照此法去查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网友:
vga口附近的两个六条腿的管子拿下来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师傅的说法 他们说的都有肯能 还有就是VGA线 换条试试....

网友:
打下行场的阻值,加焊一下管图像的那个蕊片

网友:
VGA接口旁边的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