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与门电路分析

楼主(2013-07-31):
这里,其实是一个节点电压,+V3S和+V5S通过R130和R131连接在一起,再通过R129接地。
这样两个电压并排输入,再经过一个电阻输出的分压电路,可以用I1+I2=I3的公式计算。
参考资料:节点电流定律(基尔霍夫电流定律KCL)
用计算器计算:若3.3V和5V都电压足够,那么分压后为2.189V        请问下计算公式,听说这段电路还可以检测+3V   +%v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这不是月饼大师分析的吗??严重抄袭。。。

网友A:
你自己仔细看啊  我是提问,问下    怎么算的分压后电压为2.189  我算出来为2.8几  不对啊  希望  说下计算公式

网友:
当然了。。但是这里不能用简单的分压公式计算了。。。那不是有个公式吗??I1+I2=I3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仔细看啊  我是提问,问下    怎么算的分压后电压为2.189  我算出来为2.8几  不对啊  希望  说下计算 ...

那你是用什么公式计算的??

网友:
能详细说一下计算的步骤吗?

网友:
哥你说的I1+I2=I3 是不是+5S除R131加 +3S除R130等于I3是不是  算出了这个接下来又怎么算I3的  电压呢
是不是剩R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