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掉电

楼主(2013-07-31):
E40掉电
接到机器掉电  家电电流到0.9掉电
拆机PL17没有电压   换了PF7之后 电流可以上到1.4左右  然后掉到0.7
掉电之后PL17还是没电压
有没有高手解答 是不是显卡挂了 ?

网友:
E40它坏最多的 就是散热导管 你先试试导管坏没 如果坏的话 显卡有可能就挂了!!!!

网友:
上个图分析下.

网友:
楼主哎。。。掉电了还有0.7的电流???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