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用电源CPU不工作 电池正常开机

楼主(2013-07-31):
IBM 老机器T42 用电源不开机,CPU不工作 但用电池正常开机,测CPU MOS管电压正常,会是什么原因?有没同学见过?

网友:
估计保护隔离的问题 导致带不起负载

网友:
适配器老化了吧,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把CPU边上的几个大电容先换了试试

网友:
1R2M.1R05的几个滤波电容

网友:
先看看适配器有问题没  再看看保护隔离有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