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电路不开机

楼主(2013-07-31):
从实地回来一直没发过帖,今天修了一片技嘉GA-EP43 DS3不开机的故障。客户拿来时,触发开关无反应,断开机箱开关短接POWER也无反应。先查主板PCI14脚,USB数据 对地无短路,然后测量开机五大条件。没接电源情况下,先测晶振两脚,发现电压一样2.64V,多亏有示波器量出波行32.77  哎,少走了点弯路。开始怀疑IO坏了?通用必杀三板斧嘛,算了还是一步一步来,电池电压正常2.84V,当测CLR跳线帽时(RTCRST)电压0.64V,查图纸 搜索BAT,找到

先测D3   1脚电压2.84V在1脚之前有个VBAT 这个跑到了IO(IT8718F-S)的第100脚,测到后2.84V正常,3脚2.76V,。看来问题就在这里这几路了,看过不少维修实例应该是帖片电容坏掉,把电压拉低。现在除了-RTCRST外其它的全跑到桥里了,桥短路了???任何最难的想法都出来了,但是刚才测USB二极体值都OK,而且桥摸着也没问题,插上电源时也不烫,于是在电池上借了个3V连到跳帽CLR一脚上,触发POWER上电。心里有底了就修他吧。这个板上面的小电容小电阻位置号没有印刷。跑线,

从CLR路过电池到一个过孔,背面跑到南桥的左上角再过孔,一堆电容只能用二极管档一边连CLR一边挨个点,当找到那个连通的电容时,发现一边有点腐蚀马上拆下。再一量CLR脚上,2.74V正常出来,触发OK,从料板上找到一颗相同大小的帖片电容换上,下面有一个同样大小的也有点要腐蚀一起换上。这块板成功修复。

总结:迅维教学内容的时序绝对是王道,先硬背时序理论,有饼哥等经验相当丰富的老师,然后听课的时候认真听,有些经验窍门不是专门讲的,是讲课时随机聊兴奋了或提到相关内容时顺嘴说出来,所以一定要马上用笔记下。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再有一点,若欲善其工,必先利其器。想当个好的维修员你的家伙事必须全,像这次的晶振测量如果没有示波器我一定会在晶振上纠结。再有,如果要开店,恒温焊铁加850热风枪  100M示波器,加上稳压电源,再来个迅维BGA一共也就一万左右,现在一般点的房租也得2W左右。但是你如果装备齐全你一定会得心应手。最后像这样的RTC电路维修实例已经是老话常谈了,只是顺便把自己这次的心得写出来。希望大家工作娱快,多多挣钱。维修这行想干好要有兴趣才能走下去,如果只是为了挣钱,你一定会疯。

在此抱歉,jiajinfei这位兄弟提醒让我想起来,晶振两脚电压打错了,是0.264V,哈哈

网友:
大哥,你那什么晶振,两脚2.64v,桥还没坏,不可能吧,呵呵,inter的比较好修。nvdia和amd的你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网友:
我要是碰到这样的问题,一定认为是桥坏了,还是你有耐心

网友:
那么主板正常工作时晶振两脚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