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不开机,求指点

楼主(2013-07-31):
  联想14002板插独显,开机电源指示灯亮,cpu风扇转,屏点不亮,南桥芯片烫的厉害。cpu内存显卡都测试过ok的。南桥是nh82801hbm。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求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
换桥试下,南桥能输出不见得南桥就没坏

网友:
可能是插U口引起的南桥坏,只能换了

网友:
谢谢指教,马上换

网友:
如果是U口导致的  可以打阻值看看有问题没!关键你啥都没说清楚 就冒冒失的去换南桥 问题容易扩大的

网友:
建议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