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945GZML主板的KIA1117短路

楼主(2013-07-31):
一顶星TM-945GZML主板(原机电源一起烧坏),换电源后依旧无法启动,插上电源待机时,开关插针附近的一个贴片KIA1117发烫,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打阻值短路,请问可用其它代替么?

网友:
南桥或网卡坏了

网友:
测PCI槽A14阻值,如是阻值零,南桥和网卡坏的多。待机状态,摸南桥、网卡、IO。那个发热那个坏的可能性就大。

网友:
果断拆网卡!

网友:
拆了网卡,一样过热,看网口接头下方的电路板有雷击烧坏的痕迹,把1117拆下来量是好的,南桥发热不大,难道彻底完了?

网友:
我修的吧所有的都拆了还是短路,那表明南桥已经完了,1117如果短路的话%80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