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假长城300P4 电源不通电 IC芯片sg6105dz 坏 一例

楼主(2013-07-31):
接到一个长城电源,顾客说是假的,他拿去售后 售后说是假的! 看外观 还很新。仔细看一下里面和防伪标 ,有变色但里面的图案不够正品的清晰。。。于是,开拆继续观察。。一看背面。。是翻新电源板。。。PFC是假的,连线都没有。。

假就假吧,顾客说要修。 我就检查一下绿线 有4。1V 紫线 4。1伏。辅助电源是有问题吗? 对地短接绿线 无电压输出。。
量高压部分 有300V 驱动 IC sg6105dz 有14。3V   8 9脚 有2。1V 但短接绿线 无电压跳变。 继续量两个945 和两个稳压管。正常  手上正好一个sg6105d (可替换sg6105dz) 换上后 。绿线还是4。1V 紫线也是4。1V   但短接绿线 有电压输出了。。 8 9脚 有1。7V  电压跳变。  量了各输出电压,5。15V 3。41V 12。01V    应该是没有问题,装好 上到板上  可以点亮主板。进BIOS里看电压,基本正常。。。拷机30分钟 无异常。。修复完毕!

网友:
这个……假电源如何收费?

网友:
收了他20块

网友:
以我看,最少应该30元起

网友:
其实有时候有矛盾的,二手的电源一般也30-40 低功率一点的 20来的都有人卖了。。
所以维修电源的价格高不了,太高了,人家就不修了,直接换了。但往往有时候 一个电源拆开 烧管的  IC坏的都大部分,所以修一个电源一般都要5-8块的成本。还要保修一个月。。。按20块一个,利润是很低的。电费,焊锡费,焊接手工,剩下的技术判断故障所在费几乎很少了,。。但有时候一个电源可能会花上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诊断问题,还些还需要替换法。还有拆焊小元件是比较花时间的。什么钩子,镊子都用上了。而且有些需要拆下来测才知道坏不坏。所以整个过程比修台机主板还麻烦。。但收贵了,就没什么生意了,只能修那种高端的电源。。 但高端电源维修率永比普通的电源少。。 所以很矛盾的!!

网友:
怎么收这么便宜的

网友:
楼主说得对,像这种收贵了别人都不愿意修了。

网友:
我这里也是 哟一个。。一模一样的。也是无输出,但是我没有芯片可以换。。。这种假电源进一个40元~50元。。怎么修?

网友:
这种假电源不值得修了,当然拆个件练练手啥的还凑合吧。。。~

网友:
技工的生存方式,就是矛盾的。

网友A:
学习了,顶你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顶你的帖子

不客气,谢谢,你也是学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谢谢,你也是学修电源?

刚刚学习,还一头雾水,不知道从那里能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