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待机0.001不开机

楼主(2013-07-31):
接到同行一台机器z470 ,还在保修期内,说是进水了,拆机一看有四个地方腐蚀,用洗板水清理干净了,插电待机0.001,测量有3v  5v正常,触发条件均正常,不触发,刷ec bios后故障解决

网友:
现在新的机器 也不好说!有些bios也参与开机条件的 以后的声音不好做啦  问题好复杂!蛋楼主果断威武 佩服佩服!

网友:
EC  BIOS就是我常说的 挂在EC下面的那个BIOS吗? 我好想听说有几个BIOS